求助 主板上N卡没问题 上A卡不亮

楼主(2011-09-25):
我有块华硕P5PL2-E的主板  上N卡没问题  上A卡开机点不亮    上A卡时主板 诊断卡卡在D1 诊断卡复位灯闪上几下 正常跑码检过不亮 手动重启一下可以点亮【正常跑马】
还有一块主板   七彩虹主板  c.kt9-m2    上显卡挡内存 故障类似上块主板  上诊断卡卡C1 C1和复位灯来回跳闪   闪上几下  正常跑码检过不亮 跑到25  有时卡C1   有时也能点亮
大家回复时不要说是显卡 内存等等损坏  都测试过了  就是主板问题   如有这样回复一律视为灌水   大家帮帮忙讨论下解决办法  是什么会引起这故障

网友:
小坝朱保  + 1 但是我遇到的就是a卡蓝宝石5450 就有这样的
---------------------------------------------------------------------------------------------------------------
A卡我换了5款都不行  高档低档都换试了

网友:
试过刷bios没有,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兼容性性不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但换了一块ATI的就行了,那一块ATI的换别的机器上也行。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