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6分屏求助

楼主(2011-09-25):
今天接到一台G430 客户说在家放了一个月左右没有使用。开机就出现花屏了。我一看是6分屏。对于HP DV2000 V3000的机器 这样的故障也修道不少了 都知道是显卡问题 。所以这次想都没有想和客户讲好显卡问题。客户同意了,把机器留下。先上BGA加焊看是不是会好。因为G98-630-U2的显卡没有听说有质量问题。结果焊完 涛声依旧!以为焊的不好 那就重做吧,重做了还是老样子。会是显卡坏了?找了个料板确定是个好显卡 ,换上取 还是那样 ,我就晕了  ,难道显存坏了?这次显存直接全部重新做,结果还是那样,重新写了个BIOS 还是一样 实在是没有头绪没有思路了  。不知论坛的大侠们有没有修道过这个机器啊  给个思路吧?还有 这个机器好像不支持外接显示的

网友:
换屏试一试

网友:
外接也是六分屏的话!那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这个是时钟问题

网友:
屏线有无换过?

网友:
换屏看下,,,

网友:
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忘了是哪个品牌的机器,也是6分屏,把显卡重做了好了,你也试试看呗,我是小白,仅供参考啊。不知道对不对,别见笑

网友:
你插拔屏上的屏线试试~~

网友:
有没换个新的显卡试试

网友A:
G98-630-U2的显卡我也弄过,加焊下就好了,你这样弄了几次的话还是同样的问题,看看显卡背面有没有掉东西,

网友:
我只晓得液晶多分屏情况是程序不对。笔记本还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G98-630-U2的显卡我也弄过,加焊下就好了,你这样弄了几次的话还是同样的问题,看看显卡背面有没有掉东西,

没有掉件  准备在换一个显卡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掉件吧
有可能掉东西了

网友:
还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没掉件的话就换显卡看看了

网友:
这种屏容易出问题。。。楼主看看是不是带尾巴的。。。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dell1420六分屏的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独显分屏会是北桥问题?

网友:
看看显卡的供电,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