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50N一怪现象

楼主(2011-09-25):
刚开始是会死机,我听了一下主板上有鸣叫声。拆开后插可调电源待机有时为0.04再拔掉重插几次就会上0.07,0.04时不上电0.07时才能上电,上电后电流有时上0.98,时亮时不亮,多试几次后电流只上到0.24,偶尔上下0.9以上,还有时上电掉电。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求助一块HP  V3000  单桥主板  有的朋友呼叫 !!!!!!!!

网友:
这应该是待机电路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触发电路问题

网友:
南桥电路找找.............

网友:
先烤板再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