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跑D0是CPU座虚汗造成的?请指教

楼主(2011-09-25):
为什么跑D0是CPU座虚汗造成的?请指教
cpu

网友:
是台式机吧, 我也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故障

网友:
是什么机型775 还是478的。

网友:
是775的板子。775的座子容易虚吗?

网友:
上来跑D0一般是不跑吗和CPU没有工作。。。我遇到过 加焊NB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