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暗屏 高手们 版主们指点一下

楼主(2011-09-25):
时行时不行 一开始暗屏几率不高 后来越来越严重基本就一直暗屏 屏是LED的换过几张也一样 所以基本是板子上的问题 19V有的3.3有好多 所以问题不好判断。求高手指点一下 有没有遇到 类似情况
暗屏

网友:
在线等啊 兄弟们

网友:
你看看高压条有没有问题,再看看给屏供电的的地方正常吗?最后不行就做显卡。我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屏供电,

网友:
LED没高压条的那种,平供电是有的

网友:
感觉就是供电不稳时亮时灭

网友:
不稳定的时候测电压,屏接口就那么几个电压,对照着电路图应该很好测吧.再者屏都换了几个,没换屏线试试 ?

网友:
查板的屏供电吧,特别是供电上的电容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
LED给灯的信号也就那几个嘛,一步步查对照图纸就能找出答案来的

网友:
方便的话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当正常时你测电压 等灭了你在测电压 就比较出来了

网友:
北桥的问题多些,屏幕出问题可能性小些.天一冷这机器就开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