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星 ATX2800 有待机 有启动电压 短接不启动

楼主(2011-09-25):
电源是339p+ 7500B+1014a 组合

查紫线5VSB正常  ,,绿线PS-ON有3.6V

7500B 12脚为11V  脱开12脚悬空 测板 也是11V
4脚为5V
5脚为1.5v
6脚为3.5V
8脚和11脚为 2.2V左右

短接绿线不能启动

更换了 7500B  和11脚8脚 的两个驱动三极管还有 339 也换了,  故障依旧

网友:
1.检查初级两个主开关管有没有断路或与此开关管的电路有没有断路,我遇到过很多印板上的铜线断了的.一般由小虫引起瞬间烧断的,不会炸保险;
2.更换一个7500试下.同时检查两个推动三极管.
3.以上两步都是良好的话,还要查各组输出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A:
我测了下  橙线3.3 对地只有 24欧左右   红线5V对地 40欧左右   黄线12V 对地 240欧左右  是不是正常的?    7500B 和11脚 8脚 的驱动三极管都换了 和 339 我都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测了下  橙线3.3 对地只有 24欧左右   红线5V对地 40欧左右   黄线12V 对地 240欧左右  是不是正常的?  ...

那你关键查第一条,初级电路电压是不是到位了.(代主开关管部分).待机就正常不用查了吧.还有就是要留意7500芯片8脚和11脚在受控时电压是不是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关键查第一条,初级电路电压是不是到位了.(代主开关管部分).待机就正常不用查了吧.还有就是要留意75 ...

初级 是不是 1014a  和 13007 管子? 和周边电路?   7500b 受控 是指 什么状态下?

网友:
初级就是+300V去开关管C极,还有推动变压器出来至开关管基极的相关电路.13007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初级 是不是 1014a  和 13007 管子? 和周边电路?   7500b 受控 是指 什么状态下?

受控是指把绿线和地短接后的状态.

网友:
查推动管、主开关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受控是指把绿线和地短接后的状态.

试了下 ,短接后 8脚 降为 1.4V   这说明了什么吗?  测了下 1014a    1脚有12V   5脚有 269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受控是指把绿线和地短接后的状态.

发现了 13009 其中一个短路了 , 然后换了一个上去 上电 烧了保险 , 1014a 的5脚对地短路了, 拆下 1014 还是短路, T3 拆下 不短了, 但是t3 拆下 测了下 算是正常的啊  总共有 7个脚 (3个脚一边  4个脚 分一双 隔开些. 4个脚一遍的 各两双互通 与并排的 另外两个脚不互通,    3个脚一边的都是互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了 13009 其中一个短路了 , 然后换了一个上去 上电 烧了保险 , 1014a 的5脚对地短路了, 拆下 1014 还 ...

1014是待机电路不用理的.你只管主开关管就行了.你的问题还是在主开关管部分(13009),还有均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下 ,短接后 8脚 降为 1.4V   这说明了什么吗?  测了下 1014a    1脚有12V   5脚有 269V

这就对了,受控后电压在1.5V左右

网友:
那检查以下13009的基极的4.7~10微法的电解性能,最好换新的试试看。

网友:
换13009  2个一起换 ,还有基极电阻2.2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