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W30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1-09-25):
早上客户送修一台七喜KW300笔记本,故障现象为开机无任何反应,插电流表无待机电流。报价200,把客户弄走。
OK拆机
板号为DAOSW1MB8E3
拆时便在想啦运气不错一大早就有生意上门啦呵呵,心想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过却走了些湾路。大家喜欢看图。
上图
测20V+19V    18 LDO5  OV   23LDO3  OV   哈哈应该就是这个问题啦,LDO应该是供电有啦,就得出5V啦,果断换之,没找到8734A找了个1999这两个可以通用。
换完一测还是没电压,这下郁闷啦,还是没有,怀疑换上去的有问题,于是又找啦一个,还是不行,来根双喜,好好想了下,竟然供电有啦那LDO就必须得给老子出来,可没出来分析不是8734换啦,测验18无短路,把脚挑开也没有电压,这时就一根一根脚的去测均无短路,和开路现象。测 3 脚4 脚ON也都没有其它除啦供电全部没电压,当测到6脚SHON这个开启信号,也没有当时想了一下觉得LDO都没有,这时应该正常,一时之间没有思路。吃完饭回来,打开MAX1999内部电路图看了下。

此时发现SHON应该得先有高电评,给予LDO开启信号,此时才能输出LDO5跟LDO3当SHON进来,当测得到6脚SHON无电压,

测得PR56一边有19V一边没有测PR56阻值变为无穷大,在TON上面找了个电阻换上电压出来啦,测LDO也都出来啦,3  5也出来啦,哈哈插电待机正常,触发马上掉电,我倒,钱还真是不好赚呐,
测35V电压正常,触发一下马上掉电,应该是哪路电压没出来,测也确实没出来当看到PC106时,意识中这虑波电容很爱坏,用波一测无波,换之。触发上电,不掉啦上电LOGO出来啦,哎其实就两个小问题,前面走了一些湾路。

网友:
SW1广达的主板。不过楼主的思路很正确。

网友:
max8734的工作条件你都没有查就开始换了,真是为了快修啊。要不是SHON开启信号没有,而是max8734内部损坏,不就被你秒杀了。

网友A:
max8734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正常工作呢?

菜鸟请教,请勿见笑!

网友B:
pc106是通病?还有另有隐情,楼主为何如此果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x8734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正常工作呢?

菜鸟请教,请勿见笑!

V+  LDO5  SHDN  REF  ON3  ON5

网友C:
LDO3 LDO5  只要芯片自身不损坏 或者后级短路  V+电压就 就能输出!你却说 要SHOD 有才能输出LDO3 LDO5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DO3 LDO5  只要芯片自身不损坏 或者后级短路  V+电压就 就能输出!你却说 要SHOD 有才能输出LDO3 LDO5  ?

你没有注意到EN5和EN3,【POWER-ON SEQUENCE/CLEAR FAULT LATCH】这个模块必须先工作了,才有5V、3V的线性电压输出的。

你看5V线性电压LD05还是个上图5V和3V模块的一个供电,这说明5V和3V模块还受【POWER-ON SEQUENCE/CLEAR FAULT LATCH】这个模块SHDN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注意到EN5和EN3,【POWER-ON SEQUENCE/CLEAR FAULT LATCH】这个模块必须先工作了,才有5V、3V的线 ...

OK mingbai

网友:
真是没注意SHDN和LDO哪个先出来,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106是通病?还有另有隐情,楼主为何如此果断?

是呵,顶你一下,不过它是先测到+3.3V_SUSP这没电压才果断的哟。
呵,那虚线中是不存在的!!

网友:
上次修到个 c151 、 IO 、 BIOS 坏的机.

网友E:
芯片内部的开启过程原来是先有供电。。再有SHDN  然后才出线性LDO5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芯片内部的开启过程原来是先有供电。。再有SHDN  然后才出线性LDO5的

这个不一定,各电路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一定,各电路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

恩。。是的。。。看了下1MAX1632 有供电21脚就出电压。。。。

网友:
SHDN这个信号相当的关键

网友:
这么简单就可以加精华,为什么我的帖竟然一个威望都没人加,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