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AM2座子,如何定位

楼主(2011-09-25):
  如题,使用土炮已有好久了,更换,桥芯片,775座子等一般BGA都已经很成熟了,就是换AM2的座子还没尝试过,因为我还没想好如何把新座子在主板上定位,因为我发觉AM2的座子没定位线和可靠定位的方法,不知道大家更换时如何定位的,望不吝赐教
这厢感谢了

网友:
拆之前照张照片 ,然后在和照片对比定位!

网友:
哥们,我觉得可行性较差,用肉眼比对是很难对准的,你的想法可能是现在光学定位的雏形吧,但俺需要的是简单有效的方法,有创意

网友A:
做BGA 就算开始对位不正确!差一点!在焊接过程中也会自动对齐的!做bga 关键的就是熟练!做多了自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BGA 就算开始对位不正确!差一点!在焊接过程中也会自动对齐的!做bga 关键的就是熟练!做多了自然就好了 ...

可是如果一开始差的太多也是不行的,是不

网友:
拆座以前用铅笔把座的周围划一圈,拆完以后在比着对线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