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跑4A求助

楼主(2011-09-25):
电流跑到1.1A停下来,跑码到4A停下来,显卡G98-630-U2已经换过,显卡核心电压1.0,1.8也有,去北桥32组数据电阻也正常,外接也没显示,请问有师兄修过未?

网友:
电流跳变明显么,跑4A之前跑过哪些码?

网友:
开关能不能按一下关机,如果不行的话,貌似是没过内存。

网友:
27M晶震看过木

网友:
外接卡槽有问题,试试

网友:
我觉得是内存没过

网友:
楼主机子修好没啊。。

网友:
显卡没过。

网友:
这个板子竟然能跑诊断卡?G430的板子不是这样吧,然后就是你刷BIOS试试!

网友:
看电流和诊断卡显示都说明显卡没过,可能你显卡没做好

网友:
4A多半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显卡问题,没做好

网友:
已经换过3个显卡,没有掉点,看来要放弃了~

网友:
看你那图片都不是G430,仁宝的板了PCI插槽是不跑码的。如果真的是G430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楼主的诊断卡哪里买的啊》?我也想买一个呢!!4A都是显卡吧,但是如果你有波波的话测一下显卡晶振还有就是刷BIOS试试吧,但是我以前遇到过一例T42的4A故障,咋修也修不亮!!!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另外按一下开关能关机就不是内存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做过几遍的话 就查查显卡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刷BIOS吧,容易出问题的,代码跑得有点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另外按一下开关能关机就不是内存的问题了

谢谢你~BIOS一早已经刷过,电源开关要按住6秒才能关机

网友:
诊断卡淘宝买的,70块,这款G430 板号DALE6DMB8B0的显卡设计是没有晶振的

网友:
内存负载看看北桥阻值!

网友:
刚看了下代码表,找1MB以上的存储器并检查,即将检查BIOS,查内存部分,进行视频初始化,查显卡接口部分,,从这上面看,应该是内存和显卡的问题,先假负载看看内存可少啥东西,再找个好内存瞅瞅,最后再刷下BIOS看看,显卡换三个了,就不要再换了,再不行就加焊下桥,,,再再不行就建议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