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15 吐血维修。(涨记性)

楼主(2011-09-25):
    昨天接一长城M915显示器、故障是启动闪一下又断电、然后继续闪。拆开后发现是5V不良、跳变带不起屏供电。且12V升压!5V取样一直跳变导致12V狂升到22V左右!板子和此贴类似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5443-1-1.html  也有这个奇怪的二极管。至此也没明白那管子是做什么作用的!(因为我断开此处发现无异常......)
   维修很吐血!从LD7575PS、到开关管、到关耳、再到TL431K。无果!
   结果:电容。(不是我修好的、因为我已经对自己没信心了...)很明显我连基本的从简单到复杂都没有做。把故障复杂化了。忘记了电容失容也会引起带不起负载!我就一直死命的纠结电流检测、取样、稳压。
  总结:遇到带不起负载的最好把电容全部干掉...(做参考)

网友(点评):
哈哈,你这问题我也遇过,不过是短路,你说的那些零件我也换了个遍,还是短。后来没办法,狂拆电容,终于不短了。。。这些电容外表根本没任何问题。。

网友A:
对啊把坏件换掉再说

网友:
这么容易就吐血了,真无语了,多补点补血口服液

网友:
纯牛奶倒是天天喝、(所以我很纯)、补血口服液没喝过。当看到是换个电容就好了真的有种吐血的感受!恨自己不知道换个试试!.所以纯属为自己记下一点教训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把坏件换掉再说

那发现那坏呀、你看完了帖子没有...

网友B:
估计LZ的电容看起来没有鼓包,表面看不 出来,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LZ的电容看起来没有鼓包,表面看不 出来,是吗?

那是肯定的咯!不可能电容怀孕我还这拼命的修咯!只是电容失效而已。

网友:
楼主这样的情况 一般都是先换电容 都不需要拆

网友C:
用示波器来修这类外观良好电容故障就很简单了
只要测一下电容正极的波形就很明显能看出来,正常的时候应该是一条直线,故障电容的波形是带有交流成分的直流

网友D:
出师了啊?回去有空回去看下你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出师了啊?回去有空回去看下你啊

是啊、出师了、感觉需要很多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来修这类外观良好电容故障就很简单了
只要测一下电容正极的波形就很明显能看出来,正常的时候应该 ...

没有买示波器、伤不起、貌似没看到那个修显示器电源用上了示波器...当然象你说的方法就简单多了。

网友:
往往小问题搞到最复杂 。我也试过

网友:
是啊,电容是最容易忘的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时候就要打波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啊、出师了、感觉需要很多实践。

不是吧?你在你师傅那里实践的还不够啊?你现在要独立思考和判断故障了

网友(点评):
这个说得好 故障是需要自己思考和判断了

网友:
一修到电压跳变的机子就头疼

网友:
电容坏能让5v跳变吗?难道电容都坏了?
有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你在你师傅那里实践的还不够啊?你现在要独立思考和判断故障了

呵呵、我说的实践就是自己单独实践做生意了!以前在师傅那都只负责修东西!不会接东西做生意撒。

网友:
晕  拆机后首先要仔细目测啊

网友:
电容坏的还没遇到过  上次碰到一个  一个小电阻坏了  我也好似狂换零件(有一片差不多的电源板参照着修)   后来才发现电阻坏  郁闷死了当时

网友:
把所有的滤波电容换了就好了,有这么容易吗?恭喜你哦。。

网友:
吐吧,多吐点。

网友:
昨天帮寝室同学修好了显示器。问题也差不多,电源板带不动负载,换了两电容好了

网友:
一个电容引发的血案,呵呵

网友:
楼主你是说换300V大电容还是后级滤波啊?大电容我是用万用表带电测 开机是低于300的换。
滤波电容直接拿示波器测,有杂波或者电压不稳的换

网友E:
是换滤波好的、我没有波波啊!不然真的就简单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换滤波好的、我没有波波啊!不然真的就简单多了....

我也是买了个垃圾波波。300多块,除了不能测总线之外,其他还勉强用。测电容绝对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买了个垃圾波波。300多块,除了不能测总线之外,其他还勉强用。测电容绝对木有问题

300多的还可以吧、我都没有...

网友:
楼主一定是高手,,,否则不会想的那么多,,,好多都是不用大脑思考,,直接换的

网友(2011-11-10):
看来是应该买台示波器了。这样的问题目测可能很难哦!!!

网友(2017-02-07):
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电容外观正常,后也是无意中修好的。

网友:
要有耐心 还要细心

网友:
电压不稳的电源板,一般我都会先换电解电容

网友:
修显示器  大部分都是换电容  换高压板  换灯哥

网友:
带不动负载 首先要换电容

网友:
这维修思路我也是醉了

网友:
老师傅遇到新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