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显示器的程序啊 L193 Wide 已修复。

楼主(2011-09-25):
谁有这个显示器的程序啊 L193 Wide  电都正常。以前在别人那里修过。现在应该还是这个东西坏掉了。

网友:
迅维上应该有吧  原来弄到过 忘记是迅维还是哪里了  百度一下 你肯定知道啊

网友:
谢谢。我的这个是。群康的。。之前不开机。写上一个能开机了。但是只有开机的LOGO。之后就不显示了。

网友:
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好了。是原的PM25LV010芯片坏了。找了一个别的芯片25vf010a写了一个程序进去。结果写的不是群康的所以只有LOGO。换成群康的程序。一切正常了。

网友:
把程序上传一份吧,共享一下方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