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1560PS电源板

楼主(2011-09-25):
AOC TFT1560PS电源板烧坏,拿过来时,开关管客户已换成:RU6H10R。整流堆,保险也换了,不过后两者都直接烧掉了,经查,除了这两个元器件损坏外,电源管理芯片:SG6841DZ也烧坏,但客户并没有换,现在求证此原板上的电源开关管是什么型号,客户换上去的能不能代换,谢谢!

网友(点评):
太多的型号可以代换了,只要是耐压600V以上,电流4A以上的N沟道的场效应管都可以的

网友:
找SG6841电路图啊
有的用2sk2996 有的用ap09n701a

网友:
太多的型号可以代换了,只要是耐压600V以上,电流4A以上的N沟道的场效应管都可以的

网友:
谢谢两位,今天SG6841到了。换上去试下

网友:
原型代换好点吧

网友:
我认为8n60就行,常备20个。

网友:
代换能用是很不错。但感觉还是原来的型号比较安全点

网友:
只要大于等于原耐压值的,电流相等的就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