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救命

楼主(2011-09-25):
昨天拿到一块主板  客户说是不开机  我试一下看了果然不开机!结果侧短路  查到CPU供电没有 !然后看到CPU供电的上下管有大量锡珠跑出啦  结果我把有问题的管都给换了  没想到换好之后就连触发都触发不了   这个到底该怎么查啊

网友:
最后就是这样的   电源待机电压都有的 就 是 触发不了  大家 看看 帮帮忙  谢谢

网友:
IO挂了,换一个

网友A:
会不会是管子换错了?    还有就是不插12V试一下能触发不

网友:
卡里面的电压都对的话。换IO

网友:
不能说换就换  要按照思路来

网友:
1.先查一下待机电压吧;是不换管子的时候把待机5转3的管换了导致的;查一下5VSB 3VSB电压正常不;
可以重新检查一遍 CMOS跳线--南桥电路这段   南桥的时钟是否起振  待机电压 是否正常 再测IO 有没有开关信号进入输出 从开关--IO---SB--IO---绿线PS-ON
测的有进无出就换IO吧;
测起来比较累 经验来讲都是直接测有电 就直接换了IO再说;

网友:
IO 南桥 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管子换错了?    还有就是不插12V试一下能触发不

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  我早上试过了  不插12V就可以触发   这么说是12V 短路了  ?

我还了CPU的供电场馆  所以说是我没焊好造成的短路是吗?  那我该这么做呢?

网友:
把电源芯片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  我早上试过了  不插12V就可以触发   这么说是12V 短路了  ?

我还了CPU的供电场馆 ...

不一定呀,   看MOS管工作条件和CPU电源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