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进水维修一案,很

楼主(2011-09-25):
前二天一个同行送修一台联想G430的进水机器,同行说到这台机器已经进水三个多月了,当时进水后机器拆开过把机器里面水清理了,也用吹风机吹过了,装上之后一样是不开机,后来就一直放在哪里,三个月后哪客户才把机器拿出来 修的,我接到手上后,通电看电流待机正常,我想触应该没有问题,没有想到真的可以触发,但是不开机电流为:0.85A不开机,后面我就把外设如(光驱,硬盘都拆了下来)电流为:0.65A这种情况不开机一般是CPU不工作,与复位没有出来所致,不多说了,因为是同行,所以没有报价就把机器全部拆开,光板我用电流一试电流为:0.54A,这下问题应该不算很夸张吧,我先目检一次,没有看到有什么明显出现问题,如(氧化)之类现象,就把内存拆了下来,换了一个CPU试了一下故障一样,这下可以保证CPU没有问题了吧,进行下一步故障追查,我想先查一下时钟吧,测量结果时钟为正常状态,这下好了。时钟正常哪就查了一下SLP-S3#、SLP-S5#信号正常,后面我进入模式查找,先测量复位吧,后面工作状态下,发现了问题的情况不对,EC的复位好象不对,下面我们可以看到EC的复位脚13、PCI复位非正常,
这下就不多想啦!!!~找了一个EC换上试试,EC芯片为:KB926QF  C0型号:换上后一试,电流有点变动啦!!!~电流跑到0.65A啦!!!~~~读CPU啦~!~~我断电后装上一个内存,电流一直跑到0.85A.我断电后接上屏吧!!!~我明显看到了联想的LOGO啦!!!~LENOVO出现啦!!!~太爽啦!!!~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联想的画面啦!!!~后来就用U盘进了一下PE后没有出现什么意外问题就可啦!!!~试了一下键盘也没有出现过串键情况!!~PE系统就没有拍照了就没有上传,把机器关了吧!!把所有的零配件全部安装好没有上螺丝,一试进入正常windows了,一直到桌面看到开机时间, 为51秒吧上面还贴着哪个同行的电话呢, 此人姓成,后面也正常用了一下!!!~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才给同行报了价,太低啦!!~因为是同行才收180元,郁闷啦!!!~这么痛苦,价格不出同行的生意不好做啊!!!~!~~~~哎!!!~算了吧!!~还要考虑到以后的生意,还希望这个成总多给一点业务做一下。这就是我修的联想进水机器G430三个多月才拿来修,哈哈,如此,这样也不错啊!!!~~哈哈!!!~

网友(点评):
估计KB是没坏的。。。其实加焊下就应该好的

网友:
那你的机器又 没有修出来啊、

网友:
修好了啊!!!~因为刚才不知道按到了哪个键一下上传了啊!!!~你现在看到就可以看到了啊!!!~

网友: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测时钟正常后为什么要去测SLP_S5 S3?

网友:
PCIRST不正常,怎么就直接换EC了?

网友:
就是  感觉 楼主怎么说的 不对口

网友:
修好了,但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你口述的不是很清楚、希望下次发帖慢慢写 口述清楚一点
这样阅帖的人 才看得懂。

网友:
本人理论不怎么专业啊!!!~EC把PIC的复位信号拉低了啊!!~~

网友:
看得晕头转向的。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脏话* 180你还嫌低?

网友:
我想这个EC也是通病吧

网友:
首先汗下下,没有看懂撒,,看了三遍只知道修好了,不过后面的就没有看懂了

网友:
不明白的是LZ是如何判断EC的13PIN复位不正常是EC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