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板子的问题,

楼主(2011-09-25):
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板子的问题,
以前在本坛找过,有位高人说是否12V旁边的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事,一直找不到那玩意儿,就一直丢那里了,回家再跟楼主学习找一找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同楼主问题一样,开机,五秒断电。

网友(点评):
有短路情况出现,也有可能是电源管理,你拆出来再开机试看

网友:
还真不明白是什么事情

网友:
查供电,有地方短路啦!

网友:
有明显的短路  查供电

网友:
楼主的什么东西,看不明白

网友: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如果是短路还能开机5秒?

网友:
也许轻微的短路

网友:
电压转换电路存在短路或温控电路不良

网友:
建议删除此贴

网友:
我地天 说些什么跟楼主问题一样 您不是楼主吗?

淡定,常在坛子里泡就知道这种问问题的人多了去了!建议楼主先回幼儿园学习下造句再来发帖!

网友:
真看不出楼主要说什么,看样子楼主把发贴和回复搞错了吧

网友(2011-11-01):
不好意思,我回复的时候,怎么写到新贴了,不好意思

网友:
楼主自己跟自己说?

网友:
最好检查下 在说具体情况  能上图是最好的了

网友:
开机5秒断电 看看是不是  内存 不兼容  换个电源是 是   哥们

网友:
还不太懂~等一年后我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问题

网友:
拔掉12V看会不会掉电 这种问题一般是CPU供电没有引起的掉电

网友:
不好搞我   对我来说

网友:
能开机5秒 说明后级短这路,差内存,北桥供电场管和八角芯片

网友:
你把12V的供电去掉看看还断电不·

网友:
什么情况啊,完全搞不懂在说什么?昏了

网友:
应该是有地方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