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显卡

楼主(2011-09-25):
我前几天接了一台14002的机器。一开机很正常到显示的时候就灰屏 ,当时一看是人家修过的心想可能还是显卡。于是就拆下来换了个新的631 还是灰的检查屏线是好的阻值多对。接又换了几个 故障还在。恳求大侠给指点指点

网友:
看看显卡的供电,后面的电阻和电感又没有掉件的,上次我也遇到一次就是电阻掉件。

网友:
这个一般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排除了显卡还是这样的话那就要看显卡有没有供电掉件或电容是否损坏。

网友:
是不是主芯片需了

网友(2011-12-10):
后来我跟北京一家阳光联想交换了花260大样现在想想好心痛啊!!

网友(2016-08-08):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  兄弟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