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车控制台触摸屏故障

楼主(2011-09-25):
刷车控制台触摸屏故障,摸屏无响应,厂家发来一触摸屏换上正常了不过要我800.
坏了的屏,我拆开了。是四线触摸屏,撕掉屏线打表没问题。屏体无破损,印刷电路板不知道该怎么测试,瞎蒙了只有。
打表测线路板2脚与共用4脚均有阻值336.而共用1脚与其他引脚无阻值。不知道是否为断线。
另外我还想问,那根4脚屏线怎么粘回线路板。用什么胶???

网友:
压力式的吧!应该是断线了!修复几率不大!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碰到过类似问题,同样求解怎样压接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