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纹波会改变吗?

楼主(2011-09-25):
问一个很弱智的问题,看到坛子里很多维修ATX电源的帖子,我也跟着修过几个长城电源,自以为修好了蛮有成就感的,可最近我单位的机子电源坏了,自己修好后我告诉单位里的电脑部主管,结果被他数落一顿。他说ATX电源出厂都经过纹波检测的,自己维修后的电源纹波检测不了,是会给电脑带来很大隐患的,电源维修不是太难,但要保证主板供电的纹波干扰符合要求,一般维修部门是做不到的,他的意思是ATX电源最好坏了就不要用,更新比维修更安全。

有没有哪位有这方面的检测经验,维修的电源如果按照原电路设计要求更换元件,会增大纹波干扰吗?

网友:
去除文波一般都用的是LC滤波,维修之后的电源对电脑没多少影响的,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用示波器检查一下,跳动得不是很厉害就可以了,你主管这样跟你说,也是有道理的,身为一个部门主管,你不可能拿一个没有保障的返修件来用(即使是自己修好的,都不想用它,出了事麻烦),况且买 新的有时候还可以捞外水……

网友(点评):
非常肯定的告诉你,你说的太对了。要不怎么搞活经济啊。

网友:
影响纹波应该是电感和电容的设计问题,如果按照原电路要求更换元件,应该和出厂设计的纹波干扰相当才对,或者在电路中电感、电容没有大故障未被换掉的情况下,因为其本身性能下降而导致的纹波干扰增加,与维修更换芯片、电阻和晶体管有多大关系?

有检测过这方面的达人吗?给个说法。

网友:
实际维修中确实很少对纹波进行检测,因为故障元件一般都是原值更换的,所以理论上纹波和设计时差不多。
不过你的主管要求换新的也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至少不会因为电源问题而背负责任。

网友:
单位有的是票子,当然花一点换新的更好,坏电源修好了自已用多好!

网友:
您应该跟主管说电源坏了开张收据给他说买了多少多少,你就收一半就行了之类的。这样他的态度保证有180度的改变。
另外,我自己修过不下几十台电源的经验,使用示波器可以测量出电源的纹波,但是具体的数值不能确定,即使是新的也一样,修过的和新的没什么区别,当然如果电容干诂了又发现不出来的除外,很多时候需要示波器就能检查出电容滤波的问题。

网友:
估计买新的有油水~~~

网友:
他这样说只有2种可能。你们主管嫉妒你技术比他好   怕公司老板知道你技术比他好。他怕以后饭碗不保   在就是你修好了电源  他不能买新电源了  没油水捞了。买电源是公司的钱他才不心疼的。他换下来的电源你修好赚外快去。。哈哈。。。。

网友(点评):
2位说的就是我想说的。

网友:
说的太对了哈

网友:
一般L C 按原值代换没什么相差,品牌机电源修好自己留着用,比市场上那些垃圾电源好多了

网友:
这只能说明那个主管是个白痴!一、不懂技术,二、想多贪污点,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嘛!三、嫉贤妒能。这样的人当主管,只能给企业带来倒退,不会是企业有发展的!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坏电源修好,自己或朋友用,因为电源参数没有变,纹波率肯定不会变,不要相信什么主管什么领导。相同品牌和参数的电源,返修的肯定没有新的好,领导说的有道理。如果由于别的原因造成设备损坏,那么返修的电源肯定脱不了干系,没有必要为了公司或者企业,从而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多少瓦的电源啊   是不是500W的 我喜欢

网友:
你抢了人家的饭碗而已。

网友:
如果严格按照原来的元件规格更换元件,电源维修后一般情况下对波纹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但你的主管也是对的,能够换的就不要维修了,这样的维修是多此一举。

网友:
这个是经济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应该在这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