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偏低!!!

楼主(2011-09-25):
今天修个打印机电源板         一开始不通电     经一番排查          换场馆、桥堆、保险  能输出了    但只有里俩福

因此求思路    谢谢!!!

网友:
电压输出低,是不是跟反馈有关系呀

网友:
你测输出是带载测量还是空载测量啊?
有的开关电源空载测量是不准的

网友:
哦   我是空载的    可也太低了吧     正常有42v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