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开机掉电 求助

楼主(2011-09-25):
一台Y550开机电压都有触发停在0.45五秒左右电流忽然调到一点几或者二点几 就掉电  没思路 求救

网友:
肯定有电压或者信号没有出来,看看有没有后级电压和信号短路的啊

网友:
明显后级有短路

网友:
掉电不一定是短路吧。信号断了也会掉的!

网友:
看起来不像短路,可能是少电压

网友:
换了南桥以后电流改变了 感觉读不了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