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不跑马,

楼主(2011-09-25):
HP V3000不跑马,  AMD CPU,,NV  MCP67M-A2独桥,,待机电流0.04 (不知正不正常) 开机..电流跑到0.2A.不动..?查CPU供电正常,,,,请问一哈.有可能是哪里的问的呢.

网友(点评):
做桥吧。。这机器。。我上次是跑0.3几直接加焊桥OK

网友:
直接干桥了,下次要问这种问题先到基地搜一搜先

网友:
sc411忒片16角TON因该 有多少电压。?19V吗?

网友:
0.2还没到CPU,这板子桥坏的多

网友:
直接干桥,不跑马,喂点草就好了。。

网友:
机器是不是摔一般都是先把桥焊一遍

网友(点评):
你太有才了,这款机器是有这方面的通病,不是来了就搞桥的

网友:
重植 桥。不行就换了吧

网友:
时钟,复位出来没呢

网友:
  这个电流太低了,先多多查一下吧,不要想着通病,不然会走弯路的

网友:
看到单桥的不管什么问题就先干桥先。。。

网友:
查U62     应该是1.2V  电压没有出来     我在深圳修HP统货

网友:
cpu供电出来了  就直接干桥的 ! 这机器就这毛病!

网友:
修了几百块了  直接干桥  回焊下就好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检查桥供电在做打算。

网友:
这机器桥出问题的多,测测电压正常了,基本可以做桥了

网友:
感觉是桥的复位没出来
加焊一下应该可以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