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显示主板logo

楼主(2011-09-25):
情况是这样的,旧机器很久没用了,然后拿出来发现开机之后机箱电源灯有亮,但是屏幕不显示了,连主板logo都没出来。
风扇会转。
于是我就多试了几次,把显卡,内存插了几遍,后来可以开机了。我就进去把系统一键还原了一遍。
然后再开机的时候,又是机箱电源灯亮,屏幕不显示了,主板logo也没有。拔了几次显卡、内存都没反应。
我在别的地方搜索,说是静电造成的,要在主板和机箱之间放一张纸,但是好像不行,不知怎么放进去,有螺丝挡着。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长时间没用的话容易开不了机,主板放下电试下!

网友:
跳下COMS试试看

网友:
coms还有电吗,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coms放电后应该就好了

网友:
楼主好了吗?说说

网友:
COMS放电,就是主板上有个电池,拿下来,用东西把正负极短接一下

网友:
主板的问题啊。检查一下各个地方的供电

网友:
那是属于点不亮??诊断码是多少??

网友:
看硬盘灯闪不,如果要闪是显示问题,看下连接线和显示器正常不。如果不闪是内存cpu问题,先插单条内存试每个插口,如果某个能点亮说明其它插口进灰了,清理下

网友:
开机有没有报警啊?

网友:
对了,对主板放电中和一

网友:
放电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先放电。。。。把电池拿下来。。。。电池和主板接口的地方  短接下。。放电。。。建议买张俄罗斯诊断卡。。看下跑码。。。。只要跑码就好办。。。要是不跑码。。。或者是跑0.0的话就的检查下电路了。 。

网友:
我以有一台     还放在那里呢

网友:
这个问题如果是我搞不定啊。。。。

网友:
估计是内存问题!要不就CMOS放电

网友:
上面说的,楼主试试

网友:
coms放电后应该就好了,内存金手指用橡皮擦擦

网友:
有的是在COMS下关了的,你复位下CMOS吧。

网友:
你这跟主板LOGO有什么关系,这不就是开机通电不显啊,你插了几下又可以显,关了再开又不显,还是那个问题,接触不良,清理干净灰尘以后再插插紧

网友:
内存问题!我也出现类型情况

网友:
COMS放下电试试

网友:
遇到过类似情况,建议首先拆下CPU,显卡,内存,吹风机清灰,卸下CMOS电池放电,然后装回,如果不是因为南北桥虚焊造成的故障,这样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内存接触问题

网友:
额 送去维修吧 给维修人留口饭吃吧

网友:
没看到楼主说诊断卡什么的情况,建议楼主用毛刷清理一下内存槽,和PCI-E槽,也就插显卡的槽,看看不好不好用,如果不好,把coms电池拿下来,短接一下试试。注:是主板上COMS电池槽的正负极短接。希望能给群主一些帮助。

网友:
把CMOS的插帽短接一下,就OK

网友:
用检测卡试试!

网友(2011-11-11):
这样说的都是电脑小白,可能诊断卡是什么也不知道,拿电脑公司修吧。。。。。。。。。

网友(2012-03-19):
把内存拔下,放电

网友:
清一下CMOS。

网友:
“COMS放电,就是主板上有个电池,拿下来,用东西把正负极短接一下”
“这个问题。。。先放电。。。。把电池拿下来。。。。电池和主板接口的地方  短接下。。放电。。。建议买张俄罗斯诊断卡。。看下跑码。。。。只要跑码就好办。。。要是不跑码。。。或者是跑0.0的话就的检查下电路了。”
晕了,台式机是这样放电的吗 ?!!看看刘坚强教程里是如何给CMOS放电的?无语了。。。

网友:
记得好象bios中可以设置不显示的,可以你设置了。

网友:
如果是我遇到,一般是先用诊断卡看下跑什么,如果不跑就拆机裸点排除法。

网友(2012-08-23):
卸下coms电池,把正负极短接下恢复出厂设置,装上电池重新开机,注意插槽的清洁度,有灰尘可能导致开机无显!如果硬盘指示灯正常闪则是主机到显示器连接有问题。

网友:
清下灰尘内存槽。pci槽用刷子刷下,电池放下电恢复出厂设置,有的独显版显卡坏了不报警,跑码也正常就是不显示,此时最好使用代换法

网友:
冷静对待,仔细处理好问题

网友:
先把COMS电池放下电,如果还不行就插上诊断卡试下,如果跑码的话就好办了,若不跑码就查主板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