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小本,不加电 VGN-G218N

楼主(2011-09-25):
接到一SONY小本本,945GSE +GBM南桥.VGN-G218N

故障现象是:插电0.02,按开关,0.03开关旁的灯亮,2~3秒掉电.
机器之前朋友修过.
拆机,全部拆成散件后接一电源 口中+裸板,电流一样变化,心里想到肯定是二级电压没有产生或二级电源有短路的,再者控制二级电压的控制信号不对.
量整个主板的电感\电容有无短路(无图纸,没办法,只有采取原始的方式),不量到有知道的电感\电容!
看来不是短路所致
量电压.主板有待机3/5V的电压,加电有1.5V产生,控制二极电压的高电平也有产生,加电时只有8V(万用表量得,这个电压从心里讲偏低.一般都是12V/15V或19V

速对8V的电路进行排查(心里认为是15左右),这一步走了弯了噢,
发现连接的三极管和一IC 8PIN的一端3/5连接,另一端是直接输出

心里想着不会是南桥有问题吧,又量了南桥的RTC电压和晶振(参照上网本945GSE的南桥RTC电路)没有发现异常.朋友更换过南桥,应该不会有差错.
回想我的测量过程,有3/5待机,有直接产生3/5V,加电里有产生5V,没产生3V,有产生1.5V,其它电压就没有了,自己有用摄子强行加3V的电压,电流到0.25,没有短路,意味着那个电压没有产生?或控制信号没有产生?

静下来想想,那个地方有错呢?无果有1.5V会不会有1.2V电压呢(IBM上面有这样的设计),既然晶体形状的IC产生了1.5V,会不会另一个晶体也要产生电压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量了另一个晶体,有3V进去(我想这个电压应该是供电电压),晶体周围有电阻有1.3V左右的跳变,但其电感没有电压产生.     对C加了些助焊剂,用风枪吹了下,冷却,上电,电流没变化,一样的,再量周围电阻,电阻上的电压没有了.心想:不会把她吹坏掉了吧!!!!!!
手边没有这料!也不知道上面的PIN是怎样,从来没拆过这样的晶体IC,曾经修自己X200的主板怀这类似的晶体坏,花了300大洋,买了个料板回来(还是没敢取,害怕上不回去)主板好了(别的问题)料板放那儿了.
思想斗争了半小时,反正不是我板,修不好就如数退给朋友就是了,当练习了,直接把2个晶体IC拆了,对调,不过在植球的时候犯了难,是植晶体好呢,还是植主板好,为了安全系数,植了主板(0.4的球,手边就有),结果,相当好焊,没有预想的那糟糕.

两个晶体冷却后,再试,电流没有变化,和之有一样,量电压:1.5V没有了,1.3V电压出来了,也就是说,之前有的电压没有了,之前没有的电压有电压了__________________肯定是晶体IC坏了,与朋友联系后,朋友当天发了一个料板过来.
第二天收到的料板,直接拆下植球(相当好植,直接植主板上)冷却,加电,电流正常,接屏,屏显示,装机,能进XP,一路OK,测温度,CPU62度 再看属性,双核,晕死,被朋友给换成双核的CPU了,X牛的要死,具体么换得,改天我再问问他.

分析准,技术好!

网友:
申明一点,我万用表很差,电压量的植是万用表显示的值,肯定有偏差,在其它机种上曾出现过1V左右的偏差,具体正确数值以您为准

网友:
LZ对上电时序  很明了

网友:
你在板上植好后,怎么焊的,风枪吹还是BGA?

网友:
高手啊修板专业户!!~~~

网友:
目前能够对原厂生产的的索尼主板维修电路的人不多!
楼主的技术可见一斑!

网友:
楼主修的思路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在板子上直球做BGA芯片  值得学习

网友A:
牛X的不得了啊。你这功夫如何炼成的。请赐教

网友:
晶体IC没见过,被楼主说的稀里糊涂的,,,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X的不得了啊。你这功夫如何炼成的。请赐教

被工厂逼的.

网友B:
我有个SONY VGN-CS23H 系统关机自动重启,可以强行关机,网卡也不能用了,是南桥的问题么,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把晶体IC 传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SONY VGN-CS23H 系统关机自动重启,可以强行关机,网卡也不能用了,是南桥的问题么,

先查网卡,如果不行再查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把晶体IC 传个图上来看看

机相不行,1.5V电源处有那颗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