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屏T61 四声四短报警什么问题,着急。

楼主(2011-09-25):
裸板带cpu 内存 电流 0.02 0.08 0.15 0.43 0.87 0.89 0.90 开始报警
cpu

网友:
拔掉内存看看报警可一样,如果不一样,直接做显卡

网友:
所谓4声4短 是否16声报错。如果是4次4短的16声报错的话,是安全芯片报错,刷免安全芯片的BIOS可以解决

网友:
现在弄好了没

网友:
拔掉内存报的错误一样

网友:
4声4短是安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