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1A电流是到0.5A不动了

楼主(2011-09-25):
此机器刚拿来是不开机 一插可调电源就0.11A 按开关没反应 EC发烫  于是换EC 现在是自动触发到0.5A不动了 (CMOS电池没电)
测试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CPU 0.95V  我试过刷BIOS  但是刷不了  在读取芯片到百分之90几就报错误  读不出来 也刷不进去(这是何故啊 ?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上次有个Y450的BIOS也出现这样 最后各户拿回去了没修好 这是什么原因啊)请问还会是哪里问题啊 ???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比较复杂了,查查时钟可都有,可都正常,还有你换的EC能开机加电,不一定能亮机,最好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很好解决啊!

网友:
有的BIOS是有保护的 需要拆机换个芯片上去

网友A:
cpu rst有没?
CPU是电压出来了,后面还有很多部,按时序查撒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再把程序刷进去试下,

网友:
读不出来是不是BIOS有保护?

网友:
换了几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 rst有没?
CPU是电压出来了,后面还有很多部,按时序查撒

CPURST只有0.35  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RST只有0.35  不知道正不正常

肯定不正常啊 那么低  往前查

网友:
H_CPURST#在时序中由北桥发出,是CPU复位的是后一个条件,该信号经过1。05V上拉以后送到CPU,所以 ,北桥有很大的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正常啊 那么低  往前查

时钟也只有0.几

网友:
这种BIOS没有什么玄机,是不是操作不对呀,实在不行换个BIOS,还有就是看时序图,测一下各个信号都正常不正常呀!

网友:
检查CPU时钟,复位。。。。。。

网友:
EC烧掉,有没有量过EC与南桥的连接线,说不定南桥会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