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205B电源管理芯片求助

楼主(2011-09-25):
接修几片映众 游戏战甲 GF9600显卡 都为二修卡了!观察上面的电源管理都被拆了 !对照唯一一片完好的显卡上发现电源管理芯片是UP6161S14和一个QFN16封装的 型号为UP6205B的芯片  第一个芯片可以找到 ,而UP6205B这个芯片却没有查到!问过卖芯片的也找不到这个芯片!不知道那位同行有了解这个芯片的指教下!

网友: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UP6205B芯片的脚位图!请大家帮忙找找代换的!原型号的芯片实在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