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B万用表怎么这么不给力的?

楼主(2011-09-25):
今天刚从朋友单位A了个福禄克17B的,心里那个高兴啊,拿回来一用就郁闷了,反应慢啊,特别是打阻值的时候,请问你们的有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我用179 感觉不错啊 17B 和179 一样的 永久了你就里不卡他了

网友:
见过同行用的,质量确实好,而且全自动的

网友:
是不快,但还可以忍受
和UT61E等等是没法比

网友:
15B、17B就这样了,号称福禄克里面专供中国的垃圾

网友:
没办法,便宜没有好货

网友:
数字表都这个德性,用指针表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兄弟,不知你用过多少数字万用表,何出此言?
数字表有手动和自动量程两种,手动的就不说了,自动档的福禄克15B、17B的确如楼主所说。可是你换价格更便宜的UT61E看看,相信会对自动档数字表有更客观全面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知你用过多少数字万用表,何出此言?
数字表有手动和自动量程两种,手动的就不说了,自动档的福 ...

我用过的数字表不多,因为没有必要经常换数字表,但我用过的都有这个问题,所以就有这个印象。当然,数字表也是在测量阻值比较大的电阻如兆欧级的电阻时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其他档位是没有的。你批评得对,我的话可能是太绝对了,没有用过所有的数字表,怎么能这么说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