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机安装系统

楼主(2011-09-25):
最近装了几台 最新苹果超薄机 才分2个区 想知道怎么分区 听人说要重装苹果系统时选择分区 能详细点吗
这种不带光驱的 也不带系统盘 有个还原用的分区

网友:
楼主去苹果官网上看看!这个没有遇到过

网友:
要用苹果自带的软件可以分区baidu

网友:
苹果机和windows的不一样!(*^__^*) 嘻嘻……

网友:
969一类的新款air做windows好说 如果那个恢复分区出问题 装mac os x很蛋疼

网友:
这个我也知道 没光驱 要装原来的 MAC OS是蛋疼
没太多时间 就2个小时我要搞定 所以来不及研究一下 好像是在安装MAC OS的过程中就有个选项 选择分区
我第一台就是2个分区 苹果一个 WINDOWS一个 很块搞定 要得急我不敢冒险哦

网友:
所以我都不敢乱动  那个分区要是弄坏了 我估计我得蛋疼了
再说客户才给2小时时间 不敢冒险研究啊

网友:
真没这方面有经验的高手吗?

网友:
没研究过苹果~路过

网友:
进苹果系统下 里面有个硬盘助手在那里面可以无损分区 系统就自己解决吧!希望帮到你!

网友:
我也没有给苹果安装过系统 就是玩过的   好想有机会 搞一下呀

网友:
晕死 那个BOOTCAMP 我是玩熟了 那个只能划分一个区 用来安装XP WIN7
我就分区拿不下 大部分苹果机安装XP 驱动什么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
看来你得求助百度了,没搞过

网友:
呵呵 看来 我们搞维修的 也得研究研究苹果系统的为维护安装啊  现在苹果电脑越来越多了

网友:
苹果加装系统的话要在苹果系统里的应用工具里有个BOOT之类的程序,运行就会提示你要分区还是下载WINDOWS的驱动。

网友:
谢谢各位了 它那个分区 只能在安装苹果系统过程中先分好区  要是进系统有BOOTCAMP分区就只能分2个 一个苹果系统 一个WIN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