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指干不能用,触摸板可以用,键盘换过,,BIOS里面也设了自动,

楼主(2011-09-25):
IBM T61 指干不能用,触摸板可以用,键盘换过,,BIOS里面也设了自动,,查电流该查些那些信号啊,对这个不太熟,,请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
换EC 刷BIOS

网友:
首先换EC是必须的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换KBC

网友:
是不是h8有问题啊

网友:
装个系统吧,有时真是小软的事哦

网友:
换过系统了,,,,

网友:
键盘受EC管理,不行就换掉它

网友:
不会是EC损坏!我们要首先了解指点杆的工作原理。5V的供电和接地良好是必须的。
首先在没有接入触摸板的时候,指点杆的线路是直接连接到3257,然后通过3257来与H8通讯。将触摸板去掉后看指点杆是否能单独使用,如过仍然不行,查指点杆的供电,地线,与3257的连接都良好,更换3257 就行了。
如果去掉触摸板可以使用。IBM的指点杆工作的数据线和时钟线,在同时接入触摸板和指点杆的时候。首先要链接到缓冲IC 3257,然后再从3257链接到触摸板上面,最后由触摸板再次链接到缓冲IC 3257,然后再通过3257与EC H8S联络。查一查这中间的线路吧,可能损坏的元器件1:触摸板损坏导致指点杆不能用 2:3257本体 3:3257与触摸板联络不良。

网友:
看我这个帖子也许对你由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1872-1-1.html

网友:
掌托拿掉 有时候 两个会冲突的  拿掉一个  另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小弟不太懂维修,,那个EC是那个芯片啊,是密码芯片吗,,,,,拿掉触摸板还是一样不能用,,

网友:
EC不是密码芯片

网友:
这个也被我搞好了,,这个发现有一点点腐蚀,,开始没有注意,今天量了下,,没有导通飞根线,,搞定,,谢谢大家的支持,,还有个问题要问。。。。EC是H8芯片吗?

网友:
指点杆管理芯片看一下

网友:
EC就是I/O的意思,不行就换颗吧

网友:
好了,上次有修到一台神州的,放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