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 电池不开机,,求助中

楼主(2011-09-25):
HP 6910P  电池不开机,,求助中,该查那些信号啊

网友:
电池有电?先充同时开电脑?

网友:
先查查ACIN  正不正常     你可以先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只用电池不开机吗,电源能开不?查图看下电池放电电路有无问题,电池充电芯片有无问题

网友:
你写清楚点适配器插了吗

网友:
LZ发贴要详细点啊“!!先查主供电出来没啊”!!。。没头没尾的咋个讲嘛!!!!

网友:
吃饭前,我换了充电芯片了,,适配器开机可以正常开机,,用电池开机好像不跑码,,,

网友:
找图,也就是切换电路那点事,耐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