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老航嘉电源。

楼主(2011-09-25):
7500+339,目前故障是手动接上绿线和黑线后然后风扇转大概5秒就停了,串在市电的灯泡变得较亮,断开绿线也是如此,但是在刚通电的时候确是和正常的电源一样,灯亮一下就暗下来,就是手动接通绿线和黑线就就这样了,查辅助电源正常,供给7500和339的电源20V左右也正常,7500的8脚和11脚有2.2V,绿线接地后二脚降到1.6V左右,检查过推动电路二、三极管正常,一次侧元件已经全试过好的,7500也换过,7500   4脚接地也是如此,已经想不出什么办法了,请各位前辈支支招。

网友:
接了负载的话应该把灯泡去掉

网友(点评):
无负载,要论负载应该就是那个12cm的风扇,是直接接到12V的,照说断开绿线后灯泡应该变暗才对,实在想不出什么原因了。

网友:
300V不短路 就应该去灯泡   主要看看输出整流管是否短路。

网友:
查3只整流管和滤波电容 后级电路电流过大保护列

网友:
回各位,三只肖特基是已经拆下测量过的无问题,输出滤波电容确实是爆了,但已全换新,个人思路是:因为此电源刚通电时灯泡是亮--渐暗--暗  的过程,和正常的电源一样,区别就是power no 接地后正常输出只持续了几秒,这点从风扇转动时测输出电压可以断定,然后就无输出了,这时一般可以判定是电源保护动作了,但不正常的是断开power no 后灯泡还在高亮(当然不是全市电那种亮),说明已经有300V后的电路形成回路,并有较大的电流通过,否则灯泡应该会暗下来,但一次侧元件已经全拆下测量过了无故障(包括整流滤波),并且+5VSB正常说明300V的整流滤波应该正常,若说是有一次侧元件不稳定但刚通电时又正常,确实想不出原因了,特来求助,希望能集思广益解决此问题,也能帮助和我一样初学的朋友。

网友:
是不是就应该不接灯炮试试了?

网友(点评):
不敢啊,如果断了power on 灯会暗的话就敢了。

网友:
貌似有电容器极性装反了。仔细检查检查看看。这种情况不少见,慎重点好。

网友:
看一下8、11脚输出端的小电容性能,最好换新的试试。再有,其推动管是否全部正常?

网友:
灯泡换200W的,几十W的通电后,由于电流稍大一点也会亮.并不能说明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