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显卡电容,结果悲剧了,崩了。

楼主(2011-09-25):
一台机子,进桌面后不到一分钟就自己关机。拆开一看,显卡电容鼓了5个,换吧。6.3v1000uf。换上后开机,崩,崩。赶紧关机,一看显卡,有两个新换的电容又鼓了。也是我大意了,这两个应该换16v的,我换成了6.3v的。这台机子现在用主板的集显没问题,可是插新显卡也不显了,检测卡显示66.    郁闷了,难道是pci插槽坏了,求解.

网友:
pci不行了。

网友:
你把主板放电试一下···你把你换电容的显卡在别的机子上试了好着么·?

网友:
太不小心了,维修的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细心点啦,擦一下接口

网友:
l太不你把主板放电试一下···你把你换电容的显卡在别的机子上试了好着么·?小心了,维修的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电容都换错了,大小应该不一样的。

网友A:
不是吧,我的显卡上都是6.3V的电容啊

网友:
严重怀疑是不是装反了正负极? 不然应该不会那么快就爆~~

网友:
呵呵 估计是电容上错了

网友:
方向很有问题

网友:
刚换电容的时候也犯过一次和lz一样的问题!阿弥陀佛!

网友:
应该是上的电容比实际电容的电压小了

网友:
是不是上反了?就算耐压值低了,也不会这么快爆了啊

网友:
LZ太大意了

网友:
短路了,你上显卡假负载测下槽供电电压,槽旁边有管不行,尝试跑下电路

网友:
粗心酿大祸啊,赶快将主板和显卡分别进行测试吧

网友:
你把主板放电试一下,维修的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我的显卡上都是6.3V的电容啊

有的显卡有16v的

网友(点评):
显卡供电12v电都进去了!用16v耐压的很正常吧。我也是新手!研究研究

网友:
估计是显卡供电管坏了,

网友(2011-10-26):
现在看一下现在电压对不对,

网友:
楼主换电容都没看耐压的  太大意了  12V的用了6.3的 用不了一分钟就会鼓包的  以前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网友:
拿分走人。哈哈,不参加评论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拿两分,我扣你十分,要你记住不要乱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