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不工作,大家来看看它的条件!!!!!

楼主(2011-09-25):
请问大家这个芯片工作条件是那些电压?
工作后会依次产生什么电压?

现在这个芯片是这样的:待机时16脚有零点4左右电压,在pr109前级有19v到了后即就零点肌肤了?你们说这对吗?是不是pr109坏了,还是pu2坏了呢?
开机后三秒左右主板掉电,在掉点之前我测了电压各个脚位:15脚3.3v   16脚1点5v     1脚 0v     2脚5v   3脚0v  4脚0v     13脚5v (这这里有点哑说明什么?)
12脚0v  11脚0v  10脚ov  (这个脚位是干什么的?)
9脚5v   8脚5v(这个脚怎么会有电压?这不是控制下管的脚位吗?为什么只有这个有点哑?)
其他接地,空脚!打字累死我了,哈哈,大家帮帮我吧???
此时我应该怎么办?你们你们怀疑是哪里的问题呢?请大家发言,谢谢了!!!!!

网友:
大家说我现在吧pr109直接弄个保险电阻你们说行不行?有什么后果?
会吧芯片少了吗?

pr109 不一定就坏了。1M的阻值你用一保险代替肯定是直接烧。

网友:
PR109拆下来测下是不是坏了  电阻阻值是1M的  不能换保险啊  它是个限流电阻

网友:
IC基本工作条件已经有.要看看是不是场管坏了!上下管一起换.不然很吃亏!

网友:
呵呵,这个芯片很简单呀,但你问题怎么这么多,那个脚什么用那个脚什么用,你得有点基础才行。按你的情况,我建议你先不要动芯片及周边东西,你打阻看看是否有过低,大概判断一下后极是不是有短,这一路是北桥主供电之一,触发后保护你可以看看是不是桥已经短了。既然你测得8脚为常5伏高电屏,证明芯片可以自动保护,大概可以说明芯片是OK的,10-12脚分别是上MOS管的控制与返回脚,这些脚在芯片都不正常工作保护下肯定是0伏的啦。

是哦为什么太多,回家找个800页的天书研究一下肯定好哟
同意楼主,芯片应该是好的,应该是后继有短路。

网友:
芯片进入保护状态,查返馈,查检测回路,查后级负载。。。

网友:
芯片保护了,我试过一台是后级的滤波电容坏,换了就OK

网友A:
请问大家,现在旁边的电阻,电容没事,你们说待机时16脚应该几伏电压?
开机后应该几伏电压啊?跪求了!!!!!!

网友:
看看那个电压阻抗正常不?IC的基本条件都有的!芯片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家,现在旁边的电阻,电容没事,你们说待机时16脚应该几伏电压?
开机后应该几伏电压啊?跪求了!! ...

那是主供电过来的电压 你说应该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主供电过来的电压 你说应该是多少V

19v zhe他就是主攻点啊,,你说现在该怎么跑怎么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