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1-09-25):
请教各位大虾,小弟想了解一下硬盘恢复的条件是怎么?就是开盘的情况下,要求硬盘的型号一样,还有其他的有要求么,比如生产日期,生产地等等

网友:
去专门学习才行,设备也挺贵。

网友:
开盘,一般的地方都没这种条件吧,这种情况要求极高的,除非一些大的数据恢复公司才能有这条件。。

网友:
我说的是备件盘的选择

网友:
就一个PC3000太他妈贵了,还有无尘房间,至于配件吗?可以让客户买同一种型号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