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开机刚显示LOGO就掉电,

楼主(2011-09-25):
R61开机刚显示LOGO就掉电,再开就不开机了,非要拔掉电源再插上才能开机但刚显示LOGO便掉电。把CMOS电池取下放电再装上,然后拆掉键盘,再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但不再掉电,进系统也正常,关机再插上键盘开机又是开机便掉电,难道真是键盘坏了,请同行帮我分析

网友:
拔掉键盘后主板一滴滴的叫个不停,但进系统后就不叫了,还有风扇只是开机时转一下,进系统后也不转

网友:
怀疑是EC引起

网友:
应该是键盘有问题,滴滴声已经是报警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最好能找个键盘来排除一下才懂了,键盘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
我见过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100%键盘坏了

网友(点评):
那若不小心是线路有串接口有障,EC软性不良呢,还是99%稳妥

网友:
不用说,键盘挂了,更换键盘吧

网友:
键盘坏了

网友:
机器放了2天,今天拿出来插上键盘竟然不开机了,如果把键盘取下再放下CMOS电,就能自动开机且不掉电,已确定键盘是好的,因为换过键盘试过也是一样,但只要插上键盘不管CMOS放不放电都开不了机(不上电),难道真是EC坏了

网友:
见过一个键盘连键更换EC好的情况

网友:
再多换一个键盘试,查看一下接口有没有问题,最后可以试着加焊一下EC

网友:
是I/O吧,以前同事修过差不多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建议还是先看看有没有进水的地方,主要是H8,EC那一块,然后再测一下键盘接口那的电压是不是一插上键盘就没有了.既然插上键盘就不开机,肯定是有短路或电压拉低的情况.

网友:
都换换试试!键盘IO

网友:
键盘绝对没问题,已换过键盘试了还是一样不加电

网友:
这个是EC吗( F2116TE20V),如果是的,里面还有程序呢,哪有这个IC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