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电脑奇怪的不关机现象

楼主(2011-09-25):
今天朋友给我一块E5300的CPU,我将其上到了精英P35T-A的板子上了(原来这台机器上的是E4600,一直是自己用着,没有问题),开机进系统使用都正常,但奇怪的是点关机后CPU风扇,显卡风扇,机箱风扇不停,还是一直在转,但是电源灯已经熄灭,仔细听硬盘也停止了转动,屏幕有时是黑的,有时卡死在WINDOWS“正在关机界面”,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系统已经重装还是不行。是不是CPU的问题???可是我这块板子应该能上E5300啊。

补充一下:电脑可以正常重启

网友: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这个主板应该支持E5300的,把CPU放到好的其它主板上试下是否正常。

网友:
在朋友那里是好的,他一直在用,没有问题。现在感觉可能是主板的兼容性问题,可是这块板是支持这个U的啊

网友:
问题太多了.

网友:
把主板的BIOS升级一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Intel也来AMD啦、

网友:
清清bios  不行就刷  或者用替换法。

网友:
思路:关机的时序 AMD的经常遇到 都是在HT EN这个信号出错造成无法断电 INTEL的也差不多吧

网友:
看来是得升级一下BIOS了。。。感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