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10M不认硬盘南桥问题

楼主(2011-09-25):
不能说是不认,bios里是能认到的,就是装上新盘连分区都成问题!
之前刚才有台一样的,不过那时刚好是雷击的,也是读硬盘时就一个"一"字在那闪.后来换了网卡南桥,问题解决!
这次又来一台410M,拆机已经看到上家已经写过BIOS,光驱能正常进PE,U盘就难了!看要来动南桥,不过客户没同意!......那就先放着..

网友(点评):
那就让它直接换板吧

网友:
前天修一台X200的  刚刚开始是bios能认到硬盘 但是lago过去以后就灰屏了  刷了个bios也就成了你那样了 能就pe 但是怎么都装不进系统。 在硬盘里面刻一个dos 运行ghost装系统还是装不进去。 后来在刷bios 最终还是解决了那个鸟地方

网友:
BIOS如果刷过,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一"字闪,不一定是主板问题。遇到过一次,换硬盘后能进系统,以为是硬盘坏了。后来用DISKGEN将C盘重格了一下,重装系统又好了。

网友:
硬盘是没问题的.今天换上新南桥,居然一样从USB启动不了,从硬盘也启动不了系统!光驱PE能进!后来再拆网卡,问题还在!无语!

网友:
还是南桥不稳定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