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经常掉电

楼主(2011-09-25):
我有一台ACER4935的机器,有的时候用一天正常,有的时候一开机就掉电,掉电之前的一次电脑时间肯定会出错,但是时钟,南桥 EC全部搞过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查查CPU供电是不是有点虚!

网友:
   是啥芯片组的……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是不是哦。

网友:
945的芯片组,INTEL 的南桥

网友:
这个是PM45的机器  这个问题是CPU供电NEC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看看散热怎么样

网友:
看下电压有没跳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