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5706液晶显示器上的三极管用什么代替?
受到警告 1#

楼主(2011-09-25):
求助.C5706液晶显示器上的三极管用什么代替?求助.C5706液晶显示器上的三极管用什么代替?求助.C5706液晶显示器上的三极管用什么代替?求助.C5706液晶显示器上的三极管用什么代替?求助.C5706液晶显示器上的三极管用什么代替?求助.C5706液晶显示器上的三极管用什么代替?求助.C5706液晶显示器上的三极管用什么代替?求助.C5706液晶显示器上的三极管用什么代替?求助.C5706液晶显示器上的三极管用什么代替?求助.C5706液晶显示器上的三极管用什么代替?求助.C5706液晶显示器上的三极管用什么代替?求助.C5706液晶显示器上的三极管用什么代替?求助.C5706液晶显示器上的三极管用什么代替?求助.C5706液晶显示器上的三极管用什么代替?(谢谢)残/////

网友(点评):
这么简单的问题,事先搜索一下再提,就一句话的事,重复得有点过了吧?

网友:
这个东西好买,5707可代

网友:
三极管 5706 你可以用原芯片代换 也可以用 5705的来代换  个人建议 直接换 板  稳定 呵呵

网友:
5706也可以,最好全部换成一样的,还有把所有焊点加焊下遍

网友:
必须成对换,换后还要把高压变压器的所有引脚都加焊

网友:
不要代换,直接原型号替换,,

网友A:
C5707,换后最好加焊下包

网友:
这个明基上用得多吧  要一起换才行

网友:
c7507 ,成对换,可以的话,把中间的电容也换了吧

网友:
D966这个也可以的.打印机上用的就有.

网友:
D182替代效果很好,四只一齐换。

补充内容 (2011-9-29 13:08):
打错了,是D882。

网友:
我只知道C5707可以代换C5706,不过你那么多C5706,我可真不知道用什么代替了,是一只代一只呢,还是?唉,到现在还没见过一个显示器上用这么多C5706的呢!!!

网友:
5707就可以了。

网友:
用 5707换把 但是要换一对

网友:
明基的吗,明基易坏这个件,5707可直接代,这两种都很好找的

网友:
可以用D882代替,我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C5707,换后最好加焊下包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这个到处有出售的,。

网友:
用5707 就可以的 这种管子便宜的要死

网友:
哎。。。唯独我这个小小店面没有呵呵。没事我发点。谢谢

网友:
5707很便宜啊

网友:
上通用板就行啦,干嘛这么复杂啊

网友:
5707可代大部分BENQ的板

网友:
C5707应该比较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