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Intel原装D845GV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1-09-25):
         前几天饼哥给我们都发了一块有问题的板子,说让大家修,我当然也拿了一块。第一次修非人为损坏的板子(因为以前修的板子都是饼哥弄出来的问题,比如割断根线啊、COMS跳帽跳反啊等等),那个激动啊,拿到手一看,IntelD845GV原装板,心里紧张了,要是没复位就不好了(因为我们没有INTEL的原装板图纸),但还是要动手修啊!
       接下来先给COMS放电、观察有无掉件,看见内存旁有个明显的场管没有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了个好的就焊上去了,然后上假负载、诊断卡上电,结果毫无反应。第一次修板子激动的无从下手啊,按照书上来吧。
      首先测3VSB、USB数据线、VCORE、内存、桥、总线都没接地,然后测COMS跳帽有3V,32.768电压0.3V,3VSB正常,RSMRST#因为没图纸先跳过,测触发电路,I/O是PC87327......没见过,正在我绝望之时,我的室友伸出了援助之手,摸了下晶振的两个脚,上电了
      好景不长,刚准备把板子给饼哥时,一看诊断卡,没复位
     没办法,因为当时没学修复位,就搁在一旁了,今天下午饼哥刚进教室就问大家手里的板子修好了没(不提我都忘了),赶紧拿过来准备修,上电,首先测复位开关有3.3V,接着测全板电压正常,接下来来测时钟芯片工作正常,心碎啊,因为接下来要测2个PG了,找不到图纸怎么办呢?去饼哥那里,饼哥说拆南桥跑线吧......
      没办法,拆吧,可是有几个同学都在等用BGA呢!做在位子上闲着也是闲着,我就想着要不从灰线和电源管理芯片跑线去南桥,哈哈,我真是天才啊!先跑电源管理芯片,跑到一处过线孔,竟然没有了,难道没采用这一路VRMPWRGD?跑灰线吧,跑到了I/O的82脚,找到脚位图,接着测I/O84脚发出的PG,咦!I/O没有发出PG,难道I/O坏了,还是不能这么早下定论啊,饼哥常说维修要耐心啊,查I/O的工作条件吧,结果全部正常。难道真的是I/O坏了,没办法,还是先请教下饼哥吧!在饼哥的指导下,就人工给84脚接了个3V的高电平,结果看下诊断卡,有复位了(偶滴神啊,终于好了,哈哈哈...)。不过遗憾的是,饼哥说这个板子留给下届的学弟修,好让他们也了解这种情况!
             下面给大家附上I/O脚位图

落ゞ。寞 + 10 理解理解鼓励鼓励同喜同喜

网友:
自己占个沙发先,第一次发帖,大家看见有什么错误,恳求指点,但不要喷我啊。再发张此板的电源管理芯片的脚位图

网友:
摸了下晶振上电了这个你怎么解决没。vrmpwrgd不发给南桥,你就算修出ATXPWROK来也还是没复位你是没跑出来吧
  • 回楼下的:这个不可以的,不一定,还得看图和跑线才能知道

网友(点评):
3.3V直接上拉VRMPWRGD 。IO发出PWROK给南桥~

网友(点评):
原来和NV单桥的一样啊,直接3.3V上拉,还因为INTEL都是电源管理芯片送出去的...

网友A:
忘了说了,就换了个晶振就好了,因为没图纸,跑不出VRMPWRGD,所以饼哥才让我给84脚加个高电平试下的,有时候运气也是一种实力啊

网友(点评):
嘿嘿不想跑线那就去尝试下又不会死人~你很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了,就换了个晶振就好了,因为没图纸,跑不出VRMPWRGD,所以饼哥才让我给84脚加个高电平试下的,有 ...

是是,理解找到问题时那种喜悦,饼哥怎么给84脚人工加了个高电平,飞个线过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是,理解找到问题时那种喜悦,饼哥怎么给84脚人工加了个高电平,飞个线过去啦

我直接把76脚和84脚出去的线用镊子接一起了

网友C:
呵呵。供电拉一个3.3V过去。瞬间问题不大的。只要能让南桥得到PWROK高电平就好了~~~我们只修这个复位故障。其他问题不用考虑~哪怕是搞死南桥了不跑码也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供电拉一个3.3V过去。瞬间问题不大的。只要能让南桥得到PWROK高电平就好了~~~我们只修这个复位故障。 ...

饼哥上次回收我的三百分,啥时候给我啊

网友(点评):
哈哈还早还早

网友:
摸晶振两脚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摸了就可以加电了?忘直接回复我,谢谢……

网友D:
饼哥真是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饼哥真是给力……

那是晶振两脚电压不正常的情况下的一种尝试,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它,有可能是谐振电容,也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E:
啊呀,牛啊,实地的同志们都这样的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啊呀,牛啊,实地的同志们都这样的技术?不错

我不行,比我厉害的多着勒,绝对是实话!

网友:
楼主是不是I/O芯片的PG输出人为给接了个高电位,有复位跑码了啊

网友(点评):
IO都坏了,怎么可能跑码呢?只是给个高低平,欺骗南桥,误以为是PG信号,所以有复位,但跑码还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