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台同行送过来修死人的机器!!

楼主(2011-09-25):
SONY PCG-5K2T 不定时掉电!!!超级郁闷!有时候装系统掉电,有时候上网偶尔死机 跑3D01之类的就100%掉电了,U供电芯片已经加焊过了,由于是A芯片,有时候可以正常安装系统所以不敢轻易动桥!请大侠们支招!!

网友:
  温度排除之后  把U供电的大电容全换了……

网友:
我也遇上了,第一次客户被我吓跑了,可能是我当时心情实在差....想哭!后来客户又来找我..我非常淡定地再帮他装....晕死.还是叫他放弃!维修站都无语的机子!

网友:
这机子只有慢慢换来试了哦。

网友:
正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换个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CPU供电芯片型号多少?

网友:
A芯片是什么意思

网友:
烤机我一般都是用正装系统的!所以这个机器我已经用了N个版本的正装系统了

网友:
这种机器作发风险告知,客户不认可大可放弃,没必要冒险

网友:
更换显卡,应该会好的,这款机器好修

网友:
在U主供电那加一个大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这个机子排线没有擦好,也会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