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时钟信号到各大芯片都有个小阻值的电阻?

楼主(2011-09-25):
新手,自学着电脑维修,今天看到时钟电路这部分时看到教程上说着时钟发生器发出的各种时钟信号到各个芯片间都有个小阻值电阻。自己笨不明白……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这个电阻有两个作用,第一是阻抗匹配。因为信号源的阻抗很低,跟信号线之间阻抗不匹配,串上一个电阻后,可改善匹配情况,以减少反射,避免振荡等。

第二是可以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从而减少高频噪声以及过冲等。因为串联的电阻,跟信号线的分布电容以及负载的输入电容等形成一个RC电路,这样就会降低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大家知道,如果一个信号的边沿非常陡峭,含有大量的高频成分,将会辐射干扰,另外,也容易产生过冲。

    通常,在高速信号线中才考虑使用这样的电阻。在低频情况下,一般是直接连接。

网友:
这节试听的课我也看了。。感觉饼哥的实力不能忽视外~!其为人做风也很幽默风趣。。。

至于时钟与芯片片中间有一个电阻。其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当然也不一定是对的。。

1.厂家设计
2.保护时钟。启至限流。。。我们都知道。在时钟正常工作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的烫了。如果再加上一些不正常的芯片被损坏拉底。。这样时钟的工作环境是非常危险的。
3.保护芯片。这个可能性非常的小吧~!2的作用比较大吧~!如果时钟模块被击穿直接来个几V。。时间长了芯片可能会受不了吧~!

以上属个人理解。。。不作任何依据~!正确的有待了解的师傅给予解答~!

网友:
那些电阻本身就很小的阻值啊……
来个几伏,那么小的阻值也没用了?

网友:
是调整时序使信号完整性吗?

网友:
呵呵~!哪就不知道了~!唉~!可能我没有楼主哪种求知的精神吧~!到很少观注这样的事情。。只知道测量一下。。

网友:
ok,知道了~

网友:
不明白,还是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