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亮的原因

楼主(2011-09-25):
请高手们列举常见的主板不亮的原因。

网友:
那多了去了,只要主板出毛病都不亮

网友:
就说个简单的,内存没有插好也是点不亮的

网友:
大的分电源,南北桥,显示卡,内存,小的就多了去了....

网友:
你能不能讲具体点,这样狠难和你分享经验。

网友:
不亮的原因太多了  你到底想知道那些方面啊

网友:
原因很多种  供电不正常。复位电路不正常 电源要坏了也不亮 修电脑的时候先换电源试下。电容爆了也不亮 很多很多 以后自己慢慢摸索吧。慢慢就知道了

网友:
时钟不正常 BOSS 很多

网友:
不亮多是供电引起,先查供电,然后时钟,复位!

网友:
不到2斤重的电源

网友:
我是来看答案的

网友:
这种故障三二句话是记不清楚的!

网友:
主板不亮的原因~~~
主板不是灯泡,不发光,当然不会亮

网友:
好多是因为主板变形的缘故啊

网友(2011-12-12):
我是来找答案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53971

网友:
都是新手啊,慢慢摸索哦

网友:
得先认识主板上的零散部件。

网友:
1供电电路短路
2时钟电路不正常

网友:
据说不按开机键也不会亮

网友:
这要是一一写下来估计有一本书的厚度了,楼主说详细点,或是问的具体点

网友:
你们好无聊0 ,就没有见到有好一点的例子

网友(2012-10-12):
太笼统了,不亮的原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