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做显卡全过程

楼主(2011-09-25):
本人之前也曾发过IBM R61/T61做显卡、南桥的贴子,只因工作太忙没太多文字描述过程,简单的上了几张图片。也看到基地有不少关于这个板做显卡成功的贴子,都是各有奇招。现在发一个本人近来完整刚做好的板给大伙分享一下。
先用从液晶显示器高压屏蔽罩上面拆卸下来的铁皮加工成图片中的样子盖住南桥、北桥及显存。板底部有朔胶类接口用普通的隔热纸粘住就好,因为这个大家都会的,图片就省略了。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铁皮隔热,因为平时做其它板子的时候我也是一样用普通隔热纸粘几层的,但因为这个R61的板子用隔热纸似乎作用不大,做起来很容易造成其它芯片爆锡,用隔热纸就算把显卡下了没爆锡,板子却因为隔热纸留下来的胶搞得板子很脏。

网友(点评):
确实是很好的方法啊,这个显卡真的是太难做了

网友:
做好R61这样的显卡不容易 仁兄高手

网友:
这种显卡很容易返修,这款机器钱不好赚

是啊! 有同感

网友:
是啊 高手 顶你个哈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做桥的,下次我也试试看。多谢

网友:
这个办法相当好,值得借鉴。。

网友:
不是抬举楼主,那张值完锡球的显卡芯片,真漂亮,而其IBM的R61显卡我感觉,是不怎么好做的,但是楼主做了,太漂亮了

网友:
灌黑胶的。。真麻烦。。。

网友:
我基本都是先预热、不能直接加到230   190 就可以拿掉了!

这么低是拿不下的,有铅才可以。
230.190,楼主以为是有铅呢,T61我到270.255才能取下来
190你想拿掉。。。做梦吧。。

网友:
我就做了一台导致显存虚了不亮机的

我这几天干好做了一台由于头一次做掉点了,没飞上!主板报废!

网友:
这个不是灌胶吧,,点胶,,主板看上去还挺新的,,是不是楼主洗过了,,呵呵

网友:
貌似lz把温度写写。。。在哪个温度可以吧胶留在芯片上

是应该吧温度写写

网友:
对啊  在什么时候去比较适当  指教一下三

网友:
你给的温度是多少啊
你哪个显卡做上去的确很漂亮啊!!!~相当可观中!·~~

网友:
仁兄,把具体的温度写下呗!

网友:
无论用什么方法,成功了就是硬道理!

网友:
是高手,明天我也做做看,就是技术不怎么的

网友:
楼主的手工不是一般的牛哦,看着跟新的一样,你看那铁皮的折角真的是漂亮

网友:
我做了二台都爆珠了,没有修好,现在都不敢接了,楼主的办法使我看到了希望,下次按这办法试试,谢谢。

网友:
温度处理好点 至少我们返修极少 不玩什么游戏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