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求救,天打雷劈的....

楼主(2011-09-25):
     偶是菜鸟,接到一台HP 4411S独立显卡的机器,说是打雷坏的,二话不说,拆来看看,网卡已经升天,那几个网卡部份的75欧电容也逃不了毒手,然后拆了网卡,杯具来了,一样是短路,量南桥,一样是短的,上机台,拆了下来,也是坏的,EC也坏了,好像没短了,然后满怀希望的把南桥EC装上,装好后开始上电,电流只去到0.28就不去了,心想可能还有短路,在不断的测量中终于看到了一个信号是短路的,就是SLP_S3#_3R,接着把那些相关连的零件一个个的拆下来,U514(APL5930)这个是坏的,还有U1004(24740)也是坏的,把这两个零件也换了,上电,自动开机,电流跑到0.3左右,不停的重启,冲电灯闪,然后我按了一下开机键,电流跑到1.多A机子都可以开起来了,一按开机机就重启了,我量了一下,在没按开机键插电源的时候测量SLP_S3#_3R信号电压有1.95V,正常的时候是2.7V,还有另一个信号是SLP_S4#_3R,这个信号没按开机键时是没有电压的,按了开机键之后电流正常跑,SLP_S4#_3R这个电压才出来,3.3V,我想请教一下这两个信号是如何开启工作的,会不会同样是SLP_S3#_3R这个电压不正常,先出来了??麻烦高手帮帮忙附上电路图,在此先谢谢

点位图看图软件

Inventec SS09C1-6050A2252701-MB-A03 brd.rar

4411S独显点位图

网友:
你这个SLP_S3#_3R还是不正常,这个待机是没出来的,也就是0v.这个信号它不是对地短路,是和别的电压有短路,前天我也修了一台511的机器,也是这个信号和别的电压有短路,故彰:一插电源电流马上到0.22a,然后自动开机,关不了机,别的一切正常,

网友:
你好,发的那个连接打不开

网友:
我现在是没装网卡的状态,跟这个会有关系吗??

网友:
不会的,你重新再在S3这个信号开始查起来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此板已修复,在此先谢谢二楼及其他两位兄弟,我那个板子,在插上电源的时候自动开机,原来是那个SLP_s3#_3r的电压被U513,这个管子是在网卡部份的,这个管子击穿,导致SLP_s3#_3r出来一个1。9V的电压,导致不正常,我从一个HP 510的料板上找来一个相同型号的管子换上,机子复活了,但是遗憾的是,装好机子后,发现声卡也不见了,因为客户明天要,所以就不重新拆开修了,没想到英业达的遭雷击会有这么多零件挂掉,再次感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