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的本子 做完显卡不触发了?

楼主(2011-09-25):
刚来的时候是花屏的,重做了显卡。。结果不触发了。。待机电压等等都很正常。。是不是显卡没做好,短路了?
-------------
来补充下,发现是装反了郁闷,没认真看,现在重新弄下来植株重新bga下,还是老样子不触发,待机电压变高了,0.097A,待机电压是有的,但是按下开关后,只是跳一下又变回原来的。估计是那里短路了。
我有试着把显卡取下触发试试,但是还是不会触发。。。。悲剧

补充内容 (2011-9-26 16:35):
今天又拿出来看了下,待机时候,发现有跟管子发烫,应该是隔离管。现在准备往这方面先下手,谢谢各位

网友A:
没装对方向,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网友:
主要原因还是你装桥造成的,短路 只是其中的一方面,有条件照下x-ray ,再者量下信号有没有短路,最好照好板量

网友:
楼主是不是附近BGA封装芯片没贴隔热胶 ,加热时造成虚焊了

网友:
显卡就是摘了也是可以触发的呀,,检查有没掉件,我上次也使做显卡做了之后发现掉了一电感差点误了大事......

网友:
是不是,显卡,或者显存,做短了,很正常

网友:
这样的机子一般都加焊   懒得做

网友:
把显卡拆下来,试试能不能触发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装对方向,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确实是装反了,现在改过来了,问题还是存在,估计是我不小心碰了其他地方了。

网友:
显卡做得空焊,也会触发掉电的

网友:
其他地方有问题了,而且有短路。。。。。。

网友B:
索尼的保护电路看着能晕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尼的保护电路看着能晕死人,

确实是保护起来了。现在有个10只脚的管子发烫估计是保护电路里面的,没图纸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mbx-146的板。。。。。请教各位这个管子是什么东西?mos ?

网友:
有可能装反  烧元器件了

网友:
那要查电路啦,SONY机器就是郁闷啊

网友:
应该是BGA放错方向后烧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