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不转

楼主(2011-09-25):
风扇是好的供电12V也正常   不跑CPU   CPU核心0.6V

网友:
是台式机主板

网友:
你的是联想的台式机吗??

网友A:
不跑CPU? 你的意思是不跑代码吧!  0.6V是上的假负载测试的? 上真U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跑CPU? 你的意思是不跑代码吧!  0.6V是上的假负载测试的? 上真U是多少?

代码跑00    上的真CPU量的

网友C:
用排除法吧,确定不是CPU、内存、显卡电源坏的话,只好换主板了。估计主板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排除法吧,确定不是CPU、内存、显卡电源坏的话,只好换主板了。估计主板可能性很大。

呵呵 我是学修主板的 供电时钟复位上电顺序  只是学得多了有点迷茫 再说学的都是理论知识 只有修过了才能变为自己的
你说的排除法顶多算是板卡级的维修

网友C:
呵呵,说实话,没看出来你在学芯片级维修。问的问题过于简单,又没点中主题。本人也在学,和你感觉一样吧,迷茫。技术要靠经验的积累,急不得。芯片的工作条件,控制信号,输入信号,输出信号。有太多的东西要去理解,感觉还是需要先看书打好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说实话,没看出来你在学芯片级维修。问的问题过于简单,又没点中主题。本人也在学,和你感觉一样吧, ...

原先是内存供电没出 量了内存供电的电感0.34V 应该是1.8V才对 一般我都是先打对地阻值的 所有对地阻值都打一遍确定没问题之后 打内存MOS管对地阻值也正常 然后上网查了下引脚定引1 5脚供电中间连了一颗电阻 2 4脚分别控制上下管的G极 3脚连地 8脚输出 我都埃个的量了一遍1 5脚12V 2 4脚控制电压0.2-3左右 8脚0.34
上网查了下是可以代替RT9214的  我换上去1.8V就出来了 然后我就直接上真U上风扇插检测卡上内存插P4 插电源 点触发开关跑00 复位灯常亮(我那检测卡复位灯常亮是正常的) 一看风扇没转 我随手量了下CPU核心电压是0.6V左右 就把电关了 用手摸了下CPU已经有点温度了  然后量了下CPUFAN的引脚  四个脚的  1脚接地 2脚直连12V 34脚一般主板上用不着(笔记本上是温控IC检测CPU温度调风扇档位用的)也就是说是控制脚`  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主板风扇为什么不转 按理说风扇有12V供电和接地就会转了的 因为之前我试过拿可调电涯接过的

网友:
你就换个好的测试卡吧...要不不知道复位是否正常,风扇是有速度控制的...核心电压肯定不对...

网友:
刚用了检测卡量了CPU供电 时钟 复位 PG都正常  然后上真U触发 跑到D4 再看CPU风扇还是不转 然后换了个三脚的风扇不上U 转了`然后再上真U刚开始是转的`然后看了下跑码回头再看风扇又不转了`郁闷

网友:
什么状况?

网友:
主板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码跑00    上的真CPU量的

估计版问题大点

网友:
测过CPU电压么,,是不是CPU电容坏了

网友:
风扇不转不烧u么?

网友:
看看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
你把cpu拿下来等一会再上去, 并且要确定cpu是好的?还是不行的话就是主板cpu不加电?

网友:
估计供电问题,u没那么容易烧得

网友(2012-07-12):
楼主为何不上个假负载看看?

网友:
主板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