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 外接正常,屏不显

楼主(2011-09-25):
HP 541 HP541 外接正常,屏不显, 屏OK 供电正常,阻值正常,换过显卡,屏线,问题依旧,,,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屏换了没有?

网友:
应该换屏试一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貌似都换了啊。。。

网友:
是不是哪少了零件啊!!~换显卡的时候!!~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是我把显卡旁的电阻搞掉了  但 我老师修好了 呵呵

掉件的多数

网友:
能换的都换了。还是不显。那对着图。查查外围有没有掉件吧。。

网友:
看看显卡周围掉件了吗,在查显卡供电!

网友(2016-06-15):
屏和屏线的问题多点吧

网友:
还是找料板对照显卡周边看是不是少件吧

网友:
欣赏一下  赞赞赞

网友:
也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两屏码片有数据通吗

网友:
可以考虑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这种现象就换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