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 纠结的问题

楼主(2011-09-25):
     又有不懂的东西要向大家请教了。。这次是台东芝L310   客户拿来说有是开机白屏,有时开机一切正常。进PE也是一样我想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但是又不敢轻易的去动桥  就想是想请教各位还有是问题也会那样啊    这几有什么通病没啊

网友:
这款机掉电通病就是cpu边上加两个大电容     白屏难道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开机白屏
过会能显示
是LVDS晚于背光开启造成的
开机白屏
不能显示
是屏屏线问题
有时能显示一切正常
考虑屏线接口虚
多插几下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屏线容易断的把!你亮机器摇摇屏看看,

网友:
屏线问题,通病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    我遇到过好几台 了

网友:
楼上说的正解  评先容易断的

网友:
屏线  通病吧

网友:
上天总是眷顾那些好人啊。。。好好 插插屏线就好了   谢谢大家哈

网友:
你小子又拣到便宜货了

网友:
干 桥你会疯的。屏线

网友:
呵呵,基地的力量就是强大,问题一会就有了答案~

网友:
东芝有几款都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