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Y450 触摸板灯关不掉

楼主(2011-09-25):
这款机关机后触摸板灯还亮是什么玩意 忘高手指点
触摸板

网友:
把电池拿下来看看还亮不,还有就是那是夜光灯!

网友:
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啦,一般都是某个元件击穿了待机电路的电压都用上了,好修的

网友:
把电池取下来,重新试试开机,关机!!!

网友:
让它坏的更彻底些吧,那时好修又有钱哦

网友:
赚钱第一位 是好修 已修好 本不该有的电压为什么会有?